[求助] PSS 仿真整流器看功率

楼主(2023-05-25):
小白求助:

搭建一个整流电路,用PSS仿真看端口输入功率,扫描输入端口的pin为DBMIN,但是看PSS结果--power--port(fixed R(port))--点击输入端口,出来的power数据比DBMIN还大,这是为什么。
我这样看的功率是什么功率?
能用PSS仿真看整流器的输出功率和输入功率以及输出直流电压吗?还是用什么仿真比较好
求助求助,谢谢!

I

网友:
可以的,跑到稳态,用pss看输入输出功率

网友:
您好,想问一下,这个怎么仿真呀

网友(2024-02-02):
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我怀疑可能因为没匹配好导致能量不停反射?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而且貌似不能用这种方法直接看输入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