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添加45°斜边的skill脚本

楼主(2023-05-25):
作用:如题。

用法:在CIW窗口load CreateBevel.il脚本,然后用CreateBevelMain()或绑定的快捷键调用。使用的时候先选好EntryLayer,然后框选bBox(框选出重叠部分是一个L型,其它图形算法会出错),在框选之前可以按F3调出form修改生成的腰边的大小。

Tips:IC51还不能用,有些函数没有,待续。。。

news:IC51版本已更新,虽然有一些warning,但结果还是OK的

楼主:
更新版,修复了hierarchy的问题,mosaic的问题,新增了一些输出提示

楼主(2023-08-11):
更新版V3.0

这次修复了在group里使用此脚本生成的图形不在group里的问题

楼主:
更新版V4.0

这次修复了在hierarchy模式下因inst的不同rotation使得生成的bevel不正确的bug

楼主(2024-07-17):
更新版V5.0

第4版的BUG修得不完整,后续使用才发现。

网友A(2023-05-29):
大佬这个把enterbox画一个rect和box下所有的这层merger后,判断出在内测的点来围绕这个点画三角形;我·测试有的情况会有bug,导出来的不太对;那个case 1 2 3 4 5来判断三角形画的方向,我不太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个把enterbox画一个rect和box下所有的这层merger后,判断出在内测的点来围绕这个点画三角形;我·测 ...

你所说的bug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我现在知道的是在hierarchy下因为算法的问题是从当前的cv进行搜索的,会出现上层有这层金属但搜索不出来导致生成失败;还有就是框选的范围内不能出现多余的目标层,这样会导致算法判断错误,这就是你后一个问题所说的case判断了,正常框选出来的会生成一个”L“型临时层,这个”L“型无论对着哪个方向,points都是从右上角的那个点开始逆时针存储的,那只要判断目标点的顺序就知道朝向了,算是取巧吧,不严谨,对我来说能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bug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我现在知道的是在hierarchy下因为算法的问题是从当前的cv进行搜索的 ...

谢谢,操作问题,正如你所说enterBox的区域,我超出下面shape了;原来这个L的 points的起点和顺序是固定的;刚刚正在测试,之前不知道这个规律

网友B:
请问下,这个是怎么弄的:
然后框选bBox(框选出重叠部分是一个L型,其它图形算法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这个是怎么弄的:
然后框选bBox(框选出重叠部分是一个L型,其它图形算法会出错) ...

调用function后会让你框选bBox,把一个直角框进去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用function后会让你框选bBox,把一个直角框进去就是了

谢谢了,就是调用了函数之后没弹出东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就是调用了函数之后没弹出东西来

在prompt那栏有提示的,你可能没注意到吧

网友:
prompt那栏又是在哪啊。。

网友B:
运行的时候会有*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myEnterBBoxForm 这个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行的时候会有*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myEnterBBoxForm 这个提示

我后来才发现这个error,已经改好了,你再下一次最新的那版或者自己在enterBox(...)这个函数之前敲入“myEnterBBoxForm()"(不要双引号)这句代码初始化一下。

prompt提示栏IC617或以上版本默认在左下角

网友:
可以了,感谢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更新版,修复了hierarchy的问题,mosaic的问题,新增了一些输出提示

您好,可否增加自动获取当前层级,我发现点LSW选择的是M4时,是无法为其他层级来添加斜边的。还有,可否增加多个点同时添加斜边,目前的脚本只能一个点一个点的去添加。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可否增加自动获取当前层级,我发现点LSW选择的是M4时,是无法为其他层级来添加斜边的。还有,可否 ...

自动获取当前层级的这个设定我考虑过,如果只是当前层的话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是hierarchy的情况就很容易出错(就很多金属层叠在一起的时候),所以我就设定成了手动锁定金属层。至于你说的多点问题以目前的代码来说是做不到的,原因在于我没想到一个很好的获取交界点的那个坐标的方式,所以用了笨方法以鼠标框出bBox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获取当前层级的这个设定我考虑过,如果只是当前层的话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是hierarchy的情况就很容 ...

嗯嗯,了解了,非常感谢。这个脚本还是非常实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版,修复了hierarchy的问题,mosaic的问题,新增了一些输出提示

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D(2023-08-11):
请问这个程序的逻辑是输入一个bbox,框选一个/多个图形,识别出选中的点,然后生成一个三角形,请问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程序的逻辑是输入一个bbox,框选一个/多个图形,识别出选中的点,然后生成一个三角形,请问是这样 ...

你想问的是代码思路吗?思路差不多,不过只能框选一个直角

网友(2023-10-27):
成功,谢谢着火大佬

网友E(2024-09-23):
请问大佬这个快捷键可以演示下怎么使用,为什么我框选后什么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佬这个快捷键可以演示下怎么使用,为什么我框选后什么都没有

选好金属层,然后如下所示框选:
(不要有多余的同层金属在框选范围内)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选好金属层,然后如下所示框选:
(不要有多余的同层金属在框选范围内)

请问大佬,假如底下横着的那跟线是在模块里,上边的那条线是当面画的,需要打三角,那么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佬,假如底下横着的那跟线是在模块里,上边的那条线是当面画的,需要打三角,那么可以实现吗? ...

可以啊,不管是在上层还是下层,只要是你在当前视图下(不局限于当前层)能看到的这种直角,都可以打三角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啊,不管是在上层还是下层,只要是你在当前视图下(不局限于当前层)能看到的这种直角,都可以打三角 ...

尝试了下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尝试了下还是不行

virtuoso是哪个版本的?

CIW窗口有什么信息出现?

网友E:
引用 楼主:
virtuoso是哪个版本的?

CIW窗口有什么信息出现?

618,什么报错信息都没有
我是一个模块,引入了bg模块,在bg的电源线上,要外接一个电源的总线,是metal和模块去拼接,想倒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618,什么报错信息都没有
我是一个模块,引入了bg模块,在bg的电源线上,要外接一个电源的总线,是metal ...

我是在617写的,感觉版本不是问题。
是不是layer层没选对?你把所有log选项都打开看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在617写的,感觉版本不是问题。
是不是layer层没选对?你把所有log选项都打开看下
...

我那两个单纯的同层金属就可以画出倒三角,但是我拿金属线跟一个模块里的金属线弄,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那两个单纯的同层金属就可以画出倒三角,但是我拿金属线跟一个模块里的金属线弄,就不行 ...

你下的是最新版吗?同层能成功至少说明脚本能部分正常运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下的是最新版吗?同层能成功至少说明脚本能部分正常运行

是最新的,大佬试过我说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最新的,大佬试过我说的没

我自己测试,无论是同层、上层、下层所有组合的情况都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测试,无论是同层、上层、下层所有组合的情况都没有问题

那你是把金属线和那个cell都全部框选吗?然后再取直角?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是把金属线和那个cell都全部框选吗?然后再取直角?

竟然又好了……可以用了大佬

网友:
这个操作可以用virtuoso自带的工具,先点s框选中直角,在菜单栏选Edit->Advanced->Modify Corner,就可以了

网友E:
大佬为啥这个有的图形就可以切拐角,有的图形就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为啥这个有的图形就可以切拐角,有的图形就切不了?

我这脚本不是添加斜边的吗?怎么变成切拐角了?

网友F(2024-12-31):
引用 楼主:
自动获取当前层级的这个设定我考虑过,如果只是当前层的话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是hierarchy的情况就很容 ...

稍微改了一下,可以支持多点情况,而且不用判断rotation

foreach(point points
            x=car(point)
            y=cadr(point)
            num++
                if(deGetEIP(win) then
                        transformPoints=cons(geWindowToEditPoint(win point) transformPoints)
                else
                        transformPoints=cons(point transformPoints)
                );end if
            if(x != xMax && x != xMin && y != yMax && y != yMin then
                num_flag=num
                ;refPoint=point
                refPoints=cons(point refPoints)
            );end if
        );end foreach
        foreach(i refPoints
                refPoint=i
                when(deGetEIP(win)
                        refPoint=geWindowToEditPoint(win i)
                );end when
                x=xCoord(refPoint)
                y=yCoord(refPoint)
                cond(
                        (dbPointArrayAnd(cv list(list(refPoint x - edgeLength:y x:y - edgeLength)) list(transformPoints)) == nil
                         && length(dbPointArrayXor(cv list(list(refPoint x - edgeLength:y x:y - edgeLength)) list(transformPoints))) == 1
                                targetFig=dbCreatePolygon(cv lpp list(refPoint x - edgeLength:y x:y - edgeLength))
                        )
                        (dbPointArrayAnd(cv list(list(refPoint x - edgeLength:y x:y + edgeLength)) list(transformPoints)) == nil
                         && length(dbPointArrayXor(cv list(list(refPoint x - edgeLength:y x:y + edgeLength)) list(transformPoints))) == 1
                                targetFig=dbCreatePolygon(cv lpp list(refPoint x - edgeLength:y x:y + edgeLength))
                        )
                        (dbPointArrayAnd(cv list(list(refPoint x + edgeLength:y x:y - edgeLength)) list(transformPoints)) == nil
                         && length(dbPointArrayXor(cv list(list(refPoint x + edgeLength:y x:y - edgeLength)) list(transformPoints))) == 1
                                targetFig=dbCreatePolygon(cv lpp list(refPoint x + edgeLength:y x:y - edgeLength))
                        )
                        (dbPointArrayAnd(cv list(list(refPoint x + edgeLength:y x:y + edgeLength)) list(transformPoints)) == nil
                         && length(dbPointArrayXor(cv list(list(refPoint x + edgeLength:y x:y + edgeLength)) list(transformPoints))) == 1
                                targetFig=dbCreatePolygon(cv lpp list(refPoint x + edgeLength:y x:y + edgeLength))
                        )
                );end cond
        );end foreach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稍微改了一下,可以支持多点情况,而且不用判断rotation

大佬 你这里面的tranformPoints 这个变量是什么呢 我运行会报错说它未定义,而且程序会进入死循环
是我加错地方了么,我是将楼主脚本后面的num=0这行后面的代码删除 贴上你这段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大佬 你这里面的tranformPoints 这个变量是什么呢 我运行会报错说它未定义,而且程序会进入死循环
是我加 ...

你要在prog里定义这个变量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要在prog里定义这个变量啊

感谢感谢 可以了哈哈哈 但是想问下这个支持多点是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是框多个拐角可以一次性长多个斜边 是我理解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谢感谢 可以了哈哈哈 但是想问下这个支持多点是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是框多个拐角可以一次性长多个斜边 是 ...

就是可以同时给多个拐点加斜边

网友(2025-12-15):
引用 网友F:
稍微改了一下,可以支持多点情况,而且不用判断rotation

不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