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过温保护电路

楼主(2023-05-25):
搭了一个CMOS实现的过温保护电路,利用亚阈值区产生PTAT电流,

但是温度阈值随工艺角波动太大,tt和ss、ff有超过30°的差异……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是电路结构的缺陷还是参数设计的缺陷??

犹豫要不要换结构了……因为希望功耗小于5uA,又不敢用寄生BJT

参考一篇论文搭的过温保护

参考一篇论文搭的过温保护

网友:
要精度,还是上BJT吧;

楼主:
已经发现问题原因了,是进行温度判断的那个管子的沟道长度太短了

怀疑是短沟道效应的影响……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肯定有问题的 你把过温度保护的公式写一下就知道为什么偏差那么大了

网友B:
5uA用BJT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肯定有问题的 你把过温度保护的公式写一下就知道为什么偏差那么大了 ...

目前随电源电压偏差小,随工艺角偏差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uA用BJT可以实现的

有什么推荐的结构吗,感觉用CMOS的BJT和很低的电流,实现出来特性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推荐的结构吗,感觉用CMOS的BJT和很低的电流,实现出来特性不太好
...

你只需要用的CMOS工艺中的PN结就可以,做出来肯定比你用CMOS阈值电压做出来的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