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在IC设计中有什么应用?

楼主(2023-05-25):
一直想学 Perl,但是也只是学了基本的语法和正则表达式,有没有实际的用例呢?感觉有需求才有进步。

网友A:
可以解析各种log、打平filelist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解析各种log、打平filelist等等

可以浅浅的介绍一下吗?也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浅浅的介绍一下吗?也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学习~

可以试试用perl脚本解析代码的编译log,把log中同一类warning信息汇总并输出到同一个文件中。有了这个汇总log,方便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用perl脚本解析代码的编译log,把log中同一类warning信息汇总并输出到同一个文件中。有了这个汇 ...

好的,谢谢

网友:
早期 Altera Quartus 的 IPCore 都是使用 Perl 产生的。

网友B:
有同样的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同样的疑惑

我最近尝试着在我们的FPGA项目里面用perl生成遥控指令,但是效果并不如matlab理想,不过权当当巩固语法了(

网友C:
主要在于强大的文本处理能力,对于command line类型的EDA工具进行文本预处理、环境配置、命令仿真、文本数据验证等流程帮助很大。
目前我能用到的一些简单的功能举例:
1、提取netlist中subckt、提取管子类型、尺寸修改、网表格式修改等
2、hspice、spectre仿真文件批处理,仿真结果批处理抓取、集合、格式化输出
3、siliconsmart/liberate K库流程辅助建立、配置文件生成、一键仿真
4、一系列炫酷快捷的小脚本:显示路径下所有文件的abs-path、自动解压缩文件、指定任务查找/批量kill
et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在于强大的文本处理能力,对于command line类型的EDA工具进行文本预处理、环境配置、命令仿真、文本数 ...

谢谢大佬,非常感谢

网友:
直接产生RTL代码,还是可以的。

网友:
前端设计时:可以写perl生成寄存器、可以用来转格式,可以用来自动化生成一些rtl,不用自己一个个敲。。。
验证时:可以用来自动解析log;

网友(2023-07-14):
建议python写,库强大,可读性好,我现在基本都是python,perl学习基本语法,工作中能读懂别人的就行

网友(2023-10-26):
將register table 輸出成bin file. 供 simulation.
將scan chain pattern 轉換成 tester vecto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