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til2verilog MaxtestBench fatal error 问题

楼主(2023-05-26):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 遇到 这个问题 , tmax 安装的 18 版本 , tmax 可以正常运行,但执行 write_testbench  / stil2verilog 的时候 执行出错 :

只显示  :
     maxtb > Internal Error : MaxTestBench just encountered a fatal error .

请问有什么可能性 导致这个 问题的情况呢 ? 是系统版本问题吗 (现在用的 os6.9)

网友A(2023-09-08):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谢谢

没有..

网友B:
换centos 7.x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entos 7.x  ?

本身用的就是Centos 7.9

网友:
是系统版本问题吗 (现在用的 os6.9)
===
咋回事 ?

网友(2025-03-15):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