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面积金属slot问题

楼主(2023-05-26):
小弟我在画大功率管的时候,由于功率管的面积很大,因此上面覆盖的金属面积也很大,我看工艺文件上说大面积金属需要打slot来减小应力等,可是我大面积金属之间存在通孔via,这样还需要加slot吗,在大功率管走线上加入slot会不会影响金属的走电流能力,而且由于相邻层次的slot需要错开,因此导致相邻两层之间的via十分不规则,金属一二三之间的via也错开了,这样会有什么影响吗,希望各位大佬能帮忙解答一下小弟的疑惑

网友:
要拿去TO吗?

网友:
宽度超了就要slot,你先slot再打孔不就好了,不会乱啊,或者你控制宽度,别超rule上的,多画几条就不用slot

网友:
FAB 提供DRC  肯定是 有道理的

网友:
你的M1M2也需要开slot嘛?先开slot再打孔,slot就那么点宽度不影响过流能力

网友:
via跟slot都不是一个东西,via只是互连的孔,和metal又不在一层,metal为减小应力肯定得先打slot,而且就算画功率管,过电能力肯定也要比电路给的大有冗余才对,slot完全影响不到metal的过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