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种类

楼主(2023-05-26):
nch_hv25_snw ,hv代表?,snw是什么意思?nch_25_dnw和nch_25_dnwx管子有什么区别?

网友:
是什么制程下的,哪个工艺厂?这个PDK里一般能找到解释的吧,不同fab命名会不太一样。
hv25是high voltage 2.5V(区别于1.8V)。snw不知道,瞎猜一下single n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