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vcs存在kdb冲突,导致要么verdi崩溃要么vcs崩溃 tdc.sdb

楼主(2023-05-26):
vcs采用kdb选项三步编译,且synopsys_sim.setup指向特定路径

verdi打开命令为verdi -simflow -simBin

在以前公司一切正常;在新公司时,发现:在开启verdi时重新编译VCS,概率性(大概率)出现vcs编译崩溃,错误见下图
亦或者VCS编译正常,但是在verdi 进行reload时发生verdi崩溃,错误原因相同,见下图
极端情况下,verdi无法启动且vcs无法编译,只能删除对应的编译目录

有没有大佬提供下解决方案,万分感激

已经尝试过verdi使用-dbdir 、获取去掉simflow选项,均无法解决该问题

网友A:
verdi在reload时出现崩溃自动关闭是碰到过好几次的,常出现在仿真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用verdi打开了该波形然后reload的时候,我的解决办法是在VCS仿真没结束前不reload,等到VCS仿真结束才进行Verdi的reload波形。。。
而且VCS编译中途用Ctrl+C停掉也会出现VCS/Verdi崩溃,一旦编译没完成就停下来,就得删除原来的整个编译目录重新编译——这个大概率是增量编译的问题,个人估计中断VCS的编译过程可能出现了啥破坏性的临时文件无法被后续的编译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di在reload时出现崩溃自动关闭是碰到过好几次的,常出现在仿真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用verdi打开了该波形 ...

等到VCS仿真结束才进行Verdi的reload波形--这点不太现实,严重降低了调试效率;你试试setenv FSDB_GATE 0;可能是这个引起的

另外我这个问题应该也是和三步法增量编译有关,切换普通编译后问题消失(本身是概率问题,试了多次没再出现)。
另外尝试了verdi -simflow -lib work.lib++ 试了几次也没出现问题。

网友(2024-03-28):
请问这个FSDB_GATE起到什么作用,我在使用synopsis的rda工具的时候配置了setenv FSDB_GATE 0, 但一直不知道这个参数的含义。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最后发现是verdi的license的问题,原先license好好地,后来新加了个支持coverage的licence就出问题了

网友(2024-07-05):
我是vcs编译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make clean再重新vcs编译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