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环形压控振荡器Ring VCO设计过程 新人帖 New

楼主(2023-05-26):
200资产
小小弟目前在学习VCO,想用环形结构来设计一个VCO,指标如下
1、 输出为差分方波或正弦波,当VTune调节范围在[0.4V,1.4V],对应输出频率范围需要包含[200MHz,800MHz]
2、噪声指标:在输出频率为800MHz时,相噪≤-80dBc/Hz @ 100kHz;
3、功耗IDC<5mA

在看了拉扎维关于振荡器的章节后,对VCO的原理等理解的差不多,但是转到设计上来,对着这些指标就发愁,这从啥开始呀,从这些指标能算出VCO的增益,KVCO,然后呢,就一脸懵逼了,实在是不太懂呀,也可能是我水平有限,书看的不太深

网友A:
没有简单且一步到位的做法。建议多找一些vco相关的文章看看,对于初学者而言光看书肯定不够。可以先从硕士论文入手,pll相关的都包含vco结构的讨论和具体设计。
步骤就是先参考书上或者文章上搭个电路,功能调通;然后逐个仿真指标(需要搞清楚每个指标背后是受什么因素的影响)

,这一步属于性能调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简单且一步到位的做法。建议多找一些vco相关的文章看看,对于初学者而言光看书肯定不够。可以先从硕士 ...

√

以这个延时单元结构为例,请问我该如何确定每个管子的宽长比,以及Vbn、Vbp的值的大小呢?首先从哪一步做起呢?实在是迷惑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这个延时单元结构为例,请问我该如何确定每个管子的宽长比,以及Vbn、Vbp的值的大小呢?首先从哪一 ...

图片重新上传

楼主:
不要沉呀

网友:
现在解决了吗,我目前也是宽长不知道怎么去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