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的ahb和apb VIP的应用

楼主(2023-05-26):
如何在AHB VIP生成的example中应用apb VIP?

我的方法:先用setup生成一个ahb的example,然后在该example中add关于APB的一些model,接着在ahb_basic_env加入apb的env,将hdl_interconnect中替换需要验证的DUT。

问题:上述方法是否正确,因为第一次使用,所以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仿真问题:遇到了找不到“svt_apb_system_configuration.sv”的问题,但我在创建的工程目录下src/sverilog/vcs中有加入该文件?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2023-06-27):
对于apb的vip,我在使用过程中,只使用了apb basic env;
vip的组件,需要编译进去;
在顶层进行interface的连接,把interface传递给apb env;
在case里发送apb master的读写sequence,dut一般作为apb的slave,会有相应的动作;
波形上可以观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