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提高运放PSRR方法之一是输出端加RC低通滤波

楼主(2023-05-26):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提高运放PSRR方法之一是输出端加RC滤波,为什么输出加RC滤波可以增加高频处发PSRR?

网友:
输出端加RC滤波 -> bandlimit 输出 -> 高频衰减更多
假设没有其他有趣的路径from supply to output

网友A:
RC本身即是低通滤波啊,自然滤除高频厉害了

网友:
问这个问题说明你连基本的电路理论都没有看懂

网友(2024-01-26):
引用 网友A:
RC本身即是低通滤波啊,自然滤除高频厉害了

想问一下,rc滤波改善高频PSR的原因,之前想过是因为高频纹波信号从电容那里流到地,可是试了一下把电阻去掉,只留电容并没有改善,如果单纯是因为滤高频信号,为什么只加一个电容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