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kill实现copy 图形作用

楼主(2023-05-26):
求助大佬,

比如你创建一个矩形
let(
a=dbCreatePolygon(cv list(M1 "drawing") list(0:0 10:0 10:10 0:10))
然后我用遍历去copy它
b=foreach(n list(1 2 3 4 5) dbCopyShape(a cv list(0:times(10 n) "R0" 1)))
)
当我再用遍历想去copy b的时候却无法实现,因为b的类型变成了numb
我想求问一下如何再去实现遍历去copy b呢
或者怎么让b的类型变成dbObject

网友A:
b=foreach(),那你的b就是foreach()的返回值类型了。感觉你是想让b囊括所有复制出来的obj,如果是这个意思,那这样改一下:
foreach(n list(1 2 3 4 5)
    b=dbCopyShape(a cv list(0:times(10 n) "R0" 1))
    bList=append1(bList b)
)

bList里的每个item就是你复制出来的每个obj,遍历bList就可以对obj进行操作

楼主:
这里bList=append1(bList b)好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oreach(),那你的b就是foreach()的返回值类型了。感觉你是想让b囊括所有复制出来的obj,如果是这个意思 ...

哇,醍醐灌顶了谢谢大佬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foreach(),那你的b就是foreach()的返回值类型了。感觉你是想让b囊括所有复制出来的obj,如果是这个意思 ...

bList =nil
foreach(n list(1 2 3 4 5)
    b=dbCopyShape(a cv list(0:times(10 n) "R0" 1))
    bList=append1(bList b)
)

这样才能进行所有遍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