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里的电容阵列怎么布局,求帮忙

楼主(2023-05-26):
最近在自学SAR_ADC版图,TSMC N65工艺,里面的电容阵列第一次接触没思路,请求大佬们帮忙解答该如何布局,谢谢~

网友A:
电容阵列得按照匹配的方式来,电容最多的放在最外面,依次往里放,形成外围包围内部,最外层要放入一圈电容dummy做保护,另外走线要尽量保持一致性,做对称一点,左边阵列和右边阵列走线保持一致(左边和右边阵列组成一个大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阵列得按照匹配的方式来,电容最多的放在最外面,依次往里放,形成外围包围内部,最外层要放入一圈电容 ...

是不是类似这样?外面再加一圈Dummy(数字是电路cell名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类似这样?外面再加一圈Dummy(数字是电路cell名称)

这个图谁看的过来,最好是一个加一种颜色,这样看的是比较直观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谁看的过来,最好是一个加一种颜色,这样看的是比较直观方便的

加上颜色了,麻烦帮忙看下,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类似这样?外面再加一圈Dummy(数字是电路cell名称)

粗略看了一下,你这摆的也太不规整了同一个数字还摆出来多边形,最好是摆出正方形或长方形,不要六边形八边形的这种

网友(2025-09-16):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类似这样?外面再加一圈Dummy(数字是电路cell名称)

摆成这样好走线吗,走线的寄生会不会比mismatch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