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问这个BGR的启动电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曲线?

楼主(2023-05-26):
(图片)

楼主:
如图,正常应该输出到2.7V,但是为什么启动后电压冲上去之后又跌下来了,然后又上去了

网友A:
多半是没有使能控制,随VCC上电启动的结果吧。
刚开始其实没有正常开启建立,只是随着VCC ON而通过上下管漏电跟随。后来真正启动了,应该是先起了电流源支路,然后再是主反馈回路,才有这样的建立过程吧。
另外由于第二次冲击依旧很大...你BG环路的PM多半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没有使能控制,随VCC上电启动的结果吧。
刚开始其实没有正常开启建立,只是随着VCC ON而通过上下管漏 ...

多半是没有使能控制,随VCC上电启动的结果吧。
刚开始其实没有正常开启建立,只是随着VCC ON而通过上下管漏电跟随。后来真正启动了,应该是先起了电流源支路,然后再是主反馈回路,才有这样的建立过程吧。
另外由于第二次冲击依旧很大...你BG环路的PM多半不够。

谢谢老哥解答!
1、对,这是没有使能控制的,使能控制是什么意思呢?要加一个什么电路呢?
2、我这个电路是有一个预稳压电路给核心BGR供电的。刚开始建立随着VCC导通而上下管漏电跟随是什么意思?
3、我不知道应该在哪个位置加iprobe看PM,我加的几个位置PM都能到90多。想请大哥指教一下。
4、这样的启动流片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