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封装、回流焊对BG输出vref的影响问题

楼主(2023-05-26):
各位大佬,我最近遇到BG因为封装、焊接导致vref电压偏差的问题,求助各位。
电路如下:

具体情况:
1. BG在CP测试环节已经trim准,vref=1.17v
2. 封装后发现,有概率出现vref偏高或偏低10~20mv的现象,在BG上面盖满了dummy metal(M2、M3)都没效果,不知封装的什么影响它。
3. 封装成芯片后,焊接到PCB板上,回流焊之后又有偏差,而且是等待冷却后测试的值偏,不可恢复。

网友:
包装压力
BG 可能不在芯片中心线上?
或M1在电阻不均匀?
看看平面图和布局?

网友:
reflow的时候锡把管脚拉过去的,自然会有另外的应力;
没啥好办法;

楼主:
QFN封装会不会好一点?没有管脚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