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工作区

楼主(2023-05-26):
这个管子处于线性区,但是Vgs-Vth=116.649<Vds=125.778,按照之前学习的知识,不应该是处于饱和区吗,是因为Vdsat=149.354>Vds=125.778吗?请各位大神解答一下

楼主:
我看到一个帖子说Vdsat在长沟道工艺下等于Vov=Vgs-Vth,但在先进制程下已偏离Vov,可以根据Vds-Vdsat来判断管子的工作状态,比如Vds-Vdsat>0就认为在饱和区了

网友:
Vds大于Vdsat 才处于饱和区

楼主:
我还看到一个帖子说他的管子出现region=3,但是此时Vds-Vdsat>0,按照正常情况下,管子应该是处于亚阈值区的,此时应该怎么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看到一个帖子说他的管子出现region=3,但是此时Vds-Vdsat>0,按照正常情况下,管子应该是处于亚阈值区 ...

Vth-10Vt<Vgs<Vth region是3,Vt是热电压。BSIM4里有说明

楼主:
所以就是先判断Vgs是否大于Vth,若小于,则处在亚阈值区;若大于,再看Vds是否大于Vdsat来判断是线性区还是饱和区

网友A:
说下我的看法,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关于管子的工作状态,
1.首先比较Vgs和Vth,看是weak inversion还是strong inversion。
1.1. Vgs<=Vth,mos工作在中、弱反型区
1.2. Vgs>Vth,mos工作在强反型区
但两者都存在漏极电流饱和,因此都有对应的Vdsat。

从fig1也可以看出随着Vgs的增加,越接近速度饱和区,vdsat小于Vgs-Vth。
找了张Razavi书中的图 fig2,这时候很明显Vds没到Vgs-Vth电流ID就已经饱和。

2.再比较Vds和Vdsat,
在1.1的条件下,mos工作在亚阈值区(也就是region=3).
在1.2的条件下,工作区间取决于Vds和Vdsat
2.1 Vds<vdsat,mos 处在triode区间,也就是region=1.
2.1 Vds>vdsat,mos 处在saturation区间,也就是region=2.

fig.1

fig.1

fig.2

fig.2

fig.3

fig.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下我的看法,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关于管子的工作状态,

我觉得说得非常有道理,谢谢你

网友B:
这么多年,好像这个问题在论坛上已经成了玄学了。
根据BSIM4模型,Spectre就是按照如下标准判断MOSFET REGION的。

1:TRIODE:Vgs > Vth & Vds < Vdsat;
2:SATURATION:Vgs > Vth & Vds > Vdsat;
3:SUBTHRESHOLD:Vth-10*Vtm < Vgs < Vth;
4:OFF:Vgs < Vth-10*Vtm

如果有任何疑问,详细研究官方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年,好像这个问题在论坛上已经成了玄学了。
根据BSIM4模型,Spectre就是按照如下标准判断MOSFET REGI ...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年,好像这个问题在论坛上已经成了玄学了。
根据BSIM4模型,Spectre就是按照如下标准判断MOSFET REGI ...

老哥你好,能说下关于device region这部分内容是在第几章吗?我搜索关键词以及从上到下翻了一遍都没有找到,还望老哥帮个忙,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好,能说下关于device region这部分内容是在第几章吗?我搜索关键词以及从上到下翻了一遍都没有找 ...

spectre的user guid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pectre的user guide

麻烦又打扰您了。按照您的提示我还是没找到您截图中对应的文档,只找到了份文档但只有关于BJT operating region的介绍。

能说下您这个文档的全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麻烦又打扰您了。按照您的提示我还是没找到您截图中对应的文档,只找到了份文档但只有关于BJT operating  ...

virtuoso的help文档,仔细搜一下就能搜到,在virtuoso的GUI上点击help→virtuoso Documentation Library,然后全局搜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好,能说下关于device region这部分内容是在第几章吗?我搜索关键词以及从上到下翻了一遍都没有找 ...

在楼上老哥的帮助下成功找到相关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rtuoso的help文档,仔细搜一下就能搜到,在virtuoso的GUI上点击help→virtuoso Documentation Library,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年,好像这个问题在论坛上已经成了玄学了。
根据BSIM4模型,Spectre就是按照如下标准判断MOSFET REGI ...

不错

网友(2024-09-06):
原来 Spectre 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判断MOSFET REGION的,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年,好像这个问题在论坛上已经成了玄学了。
根据BSIM4模型,Spectre就是按照如下标准判断MOSFET REGI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楼上老哥的帮助下成功找到相关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