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稳定时间都经过什么阶段

楼主(2023-05-27):
LDO在稳定时都经历哪些阶段,这个▲t1,▲t2,都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有哪些是放大器作用的,有哪些是关于压摆率的,请各位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T1阶段主要是靠电容放电,瞬态太快的话LDO很难反应过来;T2前半段也是靠SR,大信号的过程,后面才是小信号恢复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阶段主要是靠电容放电,瞬态太快的话LDO很难反应过来;T2前半段也是靠SR,大信号的过程,后面才是小信号 ...

大神,对于这个结构来说,您能分析一下▲t2时候,由于SR以及小信号导致的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