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图层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23-05-27):
nch, pch基本单元不显示,
金属等可以正常显示。
请帮忙如何virtuoso设置环境?
感谢!!!

网友:
nch和pch是一个库,你还有个单独的layout库是吧?若是这样,你将两个库的技术文件关联起来就OK

楼主:
已经attach到 pdk的基本单元库, 但是效果还是一样的。

库中的基本单元不显示。

但是调用其他std cell layout, 显示正常

layout图层显示问题

layout图层显示问题

网友A(2023-11-22):
呜呜呜 楼主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是基本工艺库里有些器件不显示打叉叉 有些又显示出图层

网友:
顶一下帖子,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呜呜呜 楼主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是基本工艺库里有些器件不显示打叉叉 有些又 ...

我的问题解决了,可能是我用的软件版本太低了,换了更新的软件版本 就可以全部显示了。

网友:
显示的层数设置是按照最大的层次设置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