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elium2009+spectre211 AMS数模仿真报缺license错误

楼主(2023-05-27):
xcelium2009+spectre211 AMS数模混仿报错, 两个软件单独使用都没问题,混合仿真时,报缺license,
一开始报缺少6个FEATURE 然后我在论坛里找到了个5种,只差一个Xcelium_safety_sim 20.00 没地方找,
再运行仿真,又提示Spectre_AMS_MMSIM 在从坛子里找到添加进去了,
再次运行仿真,直接提示 SPECTRE-209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Command line:
    /eda/cadence/SPECTRE211/tools/bin/spectre -64 spiceModels.ams  \
        +config  \
        /eda/cadence/SPECTRE211/tools.lnx86/spectre/etc/configs/ams.cfg  \
        -ahdllibdir  \
        /root/simulation/AMS/TB_counter/maestro/results/maestro/Interactive.47/sharedData/CDS/ahdl/input.ahdlSimDB  \
        +logstatus +preset=mx +mt -raw ../psf -I/root/PROJECT/  \
        +ams_control=xcelium.d/AMSD/ams_ctrl/ams_ctrl_11818_alfa_ds01
Licensing Information:
[16:19:22.377257] Configured Lic search path (20.02-s004): /eda/license/cadence/cadence.dat

Licensing Information:
[16:19:22.073866] Periodic Lic check successful

Fata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FATAL (SPECTRE-209):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the required license could not be checked out. Check the license usage in the license server or use the license queuing feature (+lqtimeout <timeout_value> in the command line) to wait until the required license is available.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lqtimeout, type 'spectre -h'.

感觉是缺少AMS的授权,有没有好心的大佬给复制粘贴一下FEATURE

楼主:
已经解决啦,确实是license的问题,自己重新找了license.dat补充了两个feature就正常啦:

FEATURE Spectre_AMSD_Lk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FEATURE Spectre_AMS_MMSIM_Lk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现在把我正常使用的license.dat分享给大家,遇到问题大家多多讨论,把我的环境bashrc也贴出来给大家复制

###########################cadence###############################

export Cadence_Dir=/opt/cadence
export CDS_LIC_FILE=$Cadence_Dir/license/license.dat

#SPECTRE211--------------------------------------------------------------
export MMSIM_HOME=/opt/cadence/SPECTRE211
export PATH=$MMSIM_HOME/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HOME/tools/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HOME/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HOME/tools/spectre/bin:$PATH

#XCELIUM2009----------------------------------------------------
export CDHOME=/opt/cadence
export XCELIUMDIR=$CDHOME/XCELIUM2009
export VRST_HOME=$CDHOME/XCELIUM2009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CDHOME/XCELIUM2009/tools.lnx86/lib
alias irun="$CDHOME/XCELIUM2009/tools/bin/irun"
alias simv="$CDHOME/XCELIUM2009/tools/bin/simvision"
alias simvision="$CDHOME/XCELIUM2009/tools/bin/simvision -64 &"
alias ncvlog="$CDHOME/XCELIUM2009/tools/bin/ncvlog"
alias ncsim="$CDHOME/XCELIUM2009/tools/bin/ncvsim"
alias ncelab="$CDHOME/XCELIUM2009/tools/bin/ncelab"
alias ncvhdl_p="$CDHOME/XCELIUM2009/tools/bin/ncvhdl_p"
export SPECMAN_HOME=$XCELIUMDIR/components/sn
export SPECMAN_DIR=$SPECMAN_HOME/
export PATH="$PATH:$XCELIUMDIR/bin"
export PATH="$PATH:$XCELIUMDIR/tools.lnx86/bin"
export PATH="$PATH:$XCELIUMDIR/tools.lnx86/dfII/bin"

网友(2023-07-03):
https://alllicenseparser.com/eng ... m/cdslmd/index.html
这个网址可以找很多软件的feature,还挺好用的

网友(2023-08-03):
厉害了,我用了你的feature,也解决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啦,确实是license的问题,自己重新找了license.dat补充了两个feature就正常啦:

FEATURE Spectre_ ...

c  家的 lic,用什么脚本 gererate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啦,确实是license的问题,自己重新找了license.dat补充了两个feature就正常啦:

FEATURE Spectre_ ...

你好, 这里面缺少Spectre X 和Spectre FX的license定义, 可方便提供学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  家的 lic,用什么脚本 gererate呢

我用的是一个 licgen.bat 的脚本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这里面缺少Spectre X 和Spectre FX的license定义, 可方便提供学习呢

license.dat中添加试试 看

FEATURE Spectre_X_MMSIM_Lk cdslmd 21.1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
        SIGN2="1604 B67E 9EA0 C29F FEA9 4BAF E1DA 4B8A FC43 1422 CD99 \
        C1D9 2188 9BFD 5433 17EC 556E 8826 5428 BD64 2663 7830 558A \
        77DA E134 860A 8975 8955 6173 4A5E"
FEATURE spectre_FX_sc cdslmd 21.1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
        SIGN2="1034 54E2 86C0 FE0A 5A79 A3B0 23FE FCA4 8667 1626 736F \
        7D17 87D4 79D6 B479 1F2E 9452 F157 4A7F 2BB2 D692 8EA2 1393 \
        FA9B 1C64 E0DF 5C24 3199 06F7 2813"

如果不行的话就重新生成一下

FEATURE Spectre_X_MMSIM_Lk cdslmd 21.1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
FEATURE spectre_FX_sc cdslmd 21.1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

OpenLM license parser (FLEXlm/FLEXnet license files, debug log and more)这个网站上有cadence的feature,有缺少的照着添加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一个 licgen.bat 的脚本生成的

谢谢,我去找找看

网友C(2023-09-05):
你好!我的报错跟楼主的第二个错误一样,换了license后,不报错了,就一直卡住不动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的报错跟楼主的第二个错误一样,换了license后,不报错了,就一直卡住不动了是怎么回事?
...

你试试我的license呢

网友(2023-11-20):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一个 licgen.bat 的脚本生成的

这个licgen.bat脚本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楼主spectre  211,用的哪个patch ?

网友(2024-01-26):
我用的是INCISIVE152,做AMS时也报spectre-209 license错,经查license文件没有错,对INCISIVE152打patch,AMS可以运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license.dat中添加试试 看

你好,license生成工具能够分享下吗

网友D(2024-03-15):
想问一下楼主,xcelium如何设置spectre版本的,我这边装了spectre15、17、20版本,which spectre也是20版本,但是xrun调用的总是17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楼主,xcelium如何设置spectre版本的,我这边装了spectre15、17、20版本,which spectre也是20版本 ...

修改你的bashrc环境中的xrun路径即可

网友(2024-06-26):
引用 网友A:
c  家的 lic,用什么脚本 gererate呢

你好,请问你有产c家lic的脚本或工具吗,求分享,谢谢

网友(2025-08-28):
I've tried many license files, but this is the only one that supports AMS. Use it unconditional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