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一个bit文件下载在同一型号的不同开发板上

楼主(2023-05-27):
结果有的板子上出现了亚稳态现象(判断标准:输出bit偶尔出错),而有的板子上却没有出现亚稳态现象,

请问可能会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请教一下,是不是应该在设计的时候就保证,避免亚稳态?

网友B:
查一下时钟,内核电压Vcc Int,辅助电压Vcc Aux以及温度,还有bit程序有没有时序违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是不是应该在设计的时候就保证,避免亚稳态?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时钟,内核电压Vcc Int,辅助电压Vcc Aux以及温度,还有bit程序有没有时序违规 ...

时钟只有25M

然后您提到的这几个电压应该在哪查看呢?为什么会导致出现不一样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