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片内如果有多个Ring vco,会相互pulling吗?

楼主(2023-05-27):
请教大家

网友:
据说是会的。

网友A:
之前发现是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发现是会的

谢谢,一个LC VCO和一个ring VCO,会相互pulling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一个LC VCO和一个ring VCO,会相互pulling吗?

会相互pu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相互pull

啊,那SoC内部必须有多个PLL,咋办呢?

网友B:
这就跟模块间噪声干扰一样,不是看有无,而是看量的大小。干扰-120db,还是-20db?
首先要了解频率差异,耦合路径,指标承受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跟模块间噪声干扰一样,不是看有无,而是看量的大小。干扰-120db,还是-20db?
首先要了解频率差异,耦 ...

那片内两个PLL,一个11GHz,一个12GHz,相互隔离度做到-120dB,好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片内两个PLL,一个11GHz,一个12GHz,相互隔离度做到-120dB,好做吗?

-120是举例,实际中是很难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是举例,实际中是很难实现的

实际中一般可以做到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