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让dc综合优先满足时序约束

楼主(2023-05-27):
IC小白,自己在用dc综合时,设置clock周期为3ns时,显示setup time violation为 0.5ns。于是我把clock调整到3.5ns,还是有violation,并且violation变成1.46ns了

楼主:
后续我设置clock为5ns,无vilation。而后我没有退出dc,讲脚本clock修改4ns后,在此source一次,无violation。而后改成3ns,再次source后,有0.3ns的setup violation。而后再改成3.5nsclock,又有1.46ns的violation了。。这个是dc每次综合都随机选速度快或者慢的器件吗

楼主: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dc再无法满足时序时,就摆烂了,这时候的violation算的都是随机拿的器件的值,此时的clock加violation并不能等于电路能工作的频率

网友:
compile 换成 compile_ul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