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验证环境如何获取RTL的例化参数值(verrilog parameter)

楼主(2023-05-27):
如题,在RTL中有参数化的模块,例化时对参数进行赋值,验证环境如何获取到这个参数的值?

网友:
直接层次引用就可以吧

网友A:
可以参考synopsys testsuite中获取参数的做法,名字类似于get_cc_consta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synopsys testsuite中获取参数的做法,名字类似于get_cc_constant

老铁,testsuite在哪里可以看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铁,testsuite在哪里可以看到

这要你厂花钱买的

网友B:
如果有render脚本可以做前处理,否者就要想其他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render脚本可以做前处理,否者就要想其他办法了

韭菜哥技术颇为霸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你厂花钱买的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render脚本可以做前处理,否者就要想其他办法了

感谢韭菜哥,我研究一下

网友C:
拿手头上的一段代码测试了下,是可以直接引用打印出来的。

见下图,蓝绿色背景的是源代码,黑色背景的是仿真出来的log结果。
chip_clk_if是个可参数化的interface,用不同的参数实例化了2个instance实例,然后加了个initial块打印了实例化参数出来,见最下面的log文本的184行和185行,两个不同实例的参数结果都打印出来了。module的实例化也是可以通过类似方式实现获取和打印。
直接类似后门访问那样在testbench一层层hierarchy地索引进去,或者写一个bind文件bind到对应的RTL实例上打印,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手头上的一段代码测试了下,是可以直接引用打印出来的。

见下图,蓝绿色背景的是源代码,黑色背景的是仿 ...

老哥太给力了!!!明天就去公司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