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最近在做sdm adc发现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弄清楚(2023.08.23更新)

楼主(2023-05-27):
    我觉得sdm 涉及的知识面还是很广的,从运放-积分器-sub_adc-dac-到sdm loop,再到抽取滤波器(还包括很多数字技术,比如dwa,isi消除,fir等),很多问题当时我理解了,过一段时间却发现认知存在盲点。
   我决定每天写一个知识点的理解,作为记录,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共同进步。

下面是这几天写的一些小结(这个帖子会持续更新):
https://blog.eetop.cn/blog-578273-6953024.html输入阻抗和反射

https://blog.eetop.cn/blog-578273-6952802.htmljitter issue
https://blog.eetop.cn/blog-578273-6952724.html复杂环路的稳定性判别方法
https://blog.eetop.cn/blog-578273-6952712.html高速电路中mom电容是否要用m1-layout问题
https://blog.eetop.cn/blog-578273-6952696.htmlbiquad(单运放两级滤波器)的两种结构
https://blog.eetop.cn/blog-578273-6952694.html噪声分析-dt
https://blog.eetop.cn/blog-578273-6952674.html  (sc电路的共模
https://blog.eetop.cn/blog-578273-6952669.html   (噪声分析
https://blog.eetop.cn/blog-578273-6952660.html  (对ntf做直观分析+建模步骤
https://blog.eetop.cn/blog-578273-6952653.htmldelta sigma ADC的一些书籍,内含百度云下载链接)
https://blog.eetop.cn/blog-578273-6952652.html  (Z域零极点和S域零极点——几何分析法)
https://blog.eetop.cn/blog-578273-6952649.html  (积分器的补偿分析)
https://blog.eetop.cn/blog-578273-6952641.html  (MOS管参数vdssat的含义,cascode管最优化设计)
https://blog.eetop.cn/blog-578273-6952627.html  (fft窗函数中的nuttall window-我的新发现)

补充内容 (2023-9-10 10:33):
环路分析——eg.1弱反馈环路分析 https://blog.eetop.cn/blog-578273-6953095.html

补充内容 (2023-9-10 10:57):
输出阻抗的推导和应用 https://blog.eetop.cn/blog-578273-6953063.html

补充内容 (2023-9-22 15:51):
修改一处错误: 更新了详细推导了简化
积分器的补偿分析 https://blog.eetop.cn/blog-578273-6952649.html

补充内容 (2023-9-22 16:15):
两级开环比较器的GBW  https://blog.eetop.cn/blog-578273-6953172.html

补充内容 (2023-12-22 15:35):
更新了一下  弱反馈环路分析,那个日志     修改了文字描述的错误(理解错误)

网友A:
lz可以分享一些sdm的设计心得  会有好多人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以分享一些sdm的设计心得  会有好多人感兴趣

我每天都会写一个技术点的思考,可能不会特别长    我希望通过这个论坛,能和更多的人讨论、切磋sdm相关技术

楼主:
2023.05.28 已更新

网友:
楼主好人啊   点赞!

楼主:
2023.05.30 已更新

楼主:
2023.05.31更新

楼主:
2023.06.03已更新

楼主:
2023.06.07已更新

楼主(2023-08-23):
2023.08.23 已更新    (前一段时间较忙没有写东西)

楼主:
2023.09.10 更新
用补充的方式回帖,看起来挺直观地,有时间戳

网友B(2023-10-31):
lz厉害

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在做ct sdm的时候,稳定性是如何考量的呢?
电路级需要断开反馈环路做stb分析吗?还是只是看psd输出频谱,频谱正常就认为稳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厉害

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在做ct sdm的时候,稳定性是如何考量的呢?

你好  每个积分器都需要单独仿真共模和差模的稳定性。

整个sdm的稳定性则比较复杂,我是这样思考的:
对于量化器位宽是1bit或2bit,由于量化器在不同信号时具有很强的非线性,只能通过瞬态仿真,看瞬态波形和频谱,确认是否稳定;
对于量化器位宽较大(比如5bit),此时量化器的非线性较小,除了瞬态仿真以外,还可以搭建一个近似的线性模型(把量化器纯线性化),可以快速查看比较大的稳定性问题。
另外,借助delsig这个工具得到的参数,本身就是经过稳定性筛选的,可以快速收敛设计。

水平有限,如有问题,请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每个积分器都需要单独仿真共模和差模的稳定性。

整个sdm的稳定性则比较复杂,我是这样思考的:

你好,非常感谢解答。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sdm里面有很多个环,
1.在电路级,每个积分器需要单独仿真共模和差模稳定性,是仿的小环
2,而sdm'整体大环的稳定性,在利用delsig函数建模的时候,得到的参数,如果能保证每级积分器未饱和,MSA也在期望的数值内,sdm的psd频谱正常,是不是就可以认为sdm稳定?
3. 看书的意思是。利用NTF = synthesizeChebyshevNTF(L, R, 1, H_inf)综合出的传函优化了零点,能够提高整形效果,但是我使用
NTF = synthesizeChebyshevNTF(L, R, 1, H_inf)和NTF = synthesizeNTF(L, R, 1, H_inf)在其余参数一样的情况下,只是一个用了切比雪夫,一个没用切比雪夫函数综合,
得出的psd,整形效果几乎无差,请问这样是什么原因呢?
3. 对于带外增益H_inf,这个值太大, 会影响稳定性,有没有经验公式,对于高阶,比如三阶,这个值取多少合适呢?

初学sdm,问题比较多,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每个积分器都需要单独仿真共模和差模的稳定性。

整个sdm的稳定性则比较复杂,我是这样思考的:

你好,非常感谢解答。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sdm里面有很多个环,
1.在电路级,每个积分器需要单独仿真共模和差模稳定性,是仿的小环
2,而sdm'整体大环的稳定性,在利用delsig函数建模的时候,得到的参数,如果能保证每级积分器未饱和,MSA也在期望的数值内,sdm的psd频谱正常,是不是就可以认为sdm稳定?

初学sdm,问题比较多,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每个积分器都需要单独仿真共模和差模的稳定性。

整个sdm的稳定性则比较复杂,我是这样思考的:

还有

3. 看书的意思是。利用NTF = synthesizeChebyshevNTF(L, R, 1, H_inf)综合出的传函优化了零点,能够提高整形效果,但是使用
NTF = synthesizeChebyshevNTF(L, R, 1, H_inf)和NTF = synthesizeNTF(L, R, 1, H_inf)在其余参数一样的情况下,只是一个用了切比雪夫,一个没用切比雪夫函数综合,
得出的psd,整形效果几乎无差,请问这样是什么原因呢?
3. 对于带外增益H_inf,这个值太大, 会影响稳定性,有没有经验公式,对于高阶,比如三阶,这个值取多少合适呢?

网友:
楼主您好!我最近在做SC电容积分器,发现差分输入正弦时积分器差分输出的余弦发生了偏移,我也发了一个帖子更详细地描述了这个问题,想请教您在做SC积分器时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这是个好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非常感谢解答。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sdm里面有很多个环,
1.在电路级,每个积分器需要单独仿真共 ...

问题一=》是的
问题二=》是的,另外要多观察瞬态波形,有一些不稳定因素,波形可以看出异常但是频谱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

3. 看书的意思是。利用NTF = synthesizeChebyshevNTF(L, R, 1, H_inf)综合出的传函优化了零点,能 ...

synthesizeNTF 这个应该是用的巴特沃斯,你把他们的ntf plot出来,过渡带应该有差异。
另外,切比雪夫和巴特沃斯的区别,高阶(3阶及以上)才能看出来,如果是二阶,我理解没有区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ynthesizeNTF 这个应该是用的巴特沃斯,你把他们的ntf plot出来,过渡带应该有差异。
另外,切比雪夫和巴 ...

非常感谢lz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五位量化器工程上实现的多吗?
是不是即使使用DEM技术,更多位量化的匹配也很难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lz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五位量化器工程上实现的多吗?

5bit量化器可能会用在 osr比较低的应用中,不同应用场景的sdm adc虽然名字一样,实现方法却差别巨大,没有一概而论的说那种技术较为常用。
你可以尝试简单分为,音频,射频,dc信号测量,微功耗sensor测量等几个常见的应用,应用之间sdm结构差别很大。
dem可以优化静态非线性问题,带来的是底噪的提高;所以osr和snr都比较高的应用,直接用1bit量化器比较合适;
动态非线性,如ISI(码间干扰)问题,在高速sdm(fs大于500MHz)的应用中会遇到,也有一套优化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5bit量化器可能会用在 osr比较低的应用中,不同应用场景的sdm adc虽然名字一样,实现方法却差别巨大,没 ...

感谢lz
您提到的码间干扰,是不是类似,在高速sdm中,用flash型量化器会出现的sparkle error??

网友(2024-02-12):
楼主可以讲一下DTSDM中的chop时序和版图寄生设计吗,我后仿真总是会有chop带来的谐波

网友:
真牛逼,偶像

网友(2024-04-17):
请问高阶SDM的检测电路要怎么做呢?大概原理是怎样的,找了好久没看到相关资料

网友C(2024-08-07):
你好LZ本人刚开始做sdm,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我在做二阶单bit量化前馈结构的调制器过程中发现,即使是matlab理想建模情况下,0.8量程输入,会产生较大的三次谐波影响了SNDR,看书上说这个貌似是量化器的非线性引起的,请问这种三次谐波是无法消除的吗,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减小三次谐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LZ本人刚开始做sdm,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我在做二阶单bit量化前馈结构的调制器过程中发现,即使是matlab ...

你好 0.8倍约为-2dbFs,请问你在matlab建模中加入运放的摆幅限制了吗?如果没有加限制的话,应该不会有三次谐波。
建议先用理想运放,理想积分器进行模型验证。
由于1bit量化器的量化噪声比较高,在完成理想运放,理想积分器模型验证后,请检查int1和int2的输出摆幅,确保真实电路中不会饱和(可以用书里面的scaling方法修改系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0.8倍约为-2dbFs,请问你在matlab建模中加入运放的摆幅限制了吗?如果没有加限制的话,应该不会有三 ...

matlab里用的理想积分器没有摆幅限制,求助为甚什么SDM理想建模谐波很大呢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这是我的模型以及一些配置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吗,刚开始做知识可能不到位找了好久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tlab里用的理想积分器没有摆幅限制,求助为甚什么SDM理想建模谐波很大呢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 ...

我认为降低输入信号幅度,thd会变好
你的dac输出最大sine wave幅度是确定的,加上量化噪声,没办法完美表达一个-2dBFs的sine wave
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降低输入信号幅度,thd会变好
你的dac输出最大sine wave幅度是确定的,加上量化噪声,没办法完美表 ...

ok感谢确实需要减小输入才行

网友(2024-09-21):
引用 网友D:
有趣,感谢分享

捉到

网友E:
楼主您好,我最近在porting公司前辈做好的一个SDM,运放之类的小模块我仿真都没什么问题了就开始仿真系统,但是整个SDM就很小的输入就饱和了,我把运放替换成了理想运放,还是饱和,然后把DWA部分绕过去了,虽然结果和原版不太一样但是至少稳定了。按您的经验看,把DWA绕过去系统就稳定了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我最近在porting公司前辈做好的一个SDM,运放之类的小模块我仿真都没什么问题了就开始仿真系统, ...

难道是dwa逻辑有错误?
或者dwa对应的dac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dwa逻辑有错误?
或者dwa对应的dac有不对的地方?

谢谢前辈回复,我找到问题了,DWA出现逻辑错误,出来的热码值和输入的对不上,然后排查逻辑错误发现有个逻辑门出现了误连线所以逻辑错了,现在改好了,SDM工作正常了。

网友(2024-10-30):
学习一下SDM ADC的技术

网友:
可以可以,不错的总结

网友:
楼主真不错,SDM ADC做的很详细!

网友(2025-01-17):
楼主,你上面的那本书《SDM adc实用指南咋样》

网友:
楼主多写写CT SDM ADC相关的

网友F(2025-03-06):
希望大佬能够出一个CT SDM的完整的建模思路和方法,然后计算对应的参数的那种,包括引入ELD补偿以及对应的NTF传递函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大佬能够出一个CT SDM的完整的建模思路和方法,然后计算对应的参数的那种,包括引入ELD补偿以及对应的N ...

书上都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上都有啊

大佬。书上总感觉有些不清楚的地方,但是我建模又琢磨不透的地方,没有那么细致

网友(2025-04-17):
感谢大佬,学习啦!!!

网友F:
如果说定了一种ct sdm adc架构,既不是ciff也不是cifb,也不是固定的toolbox里面固有的架构,而是修改期中固有架构(比如ciff)和微调电阻电容连接方式的架构。这个东西应该不能通过matlab 的标准函数得到ABCD矩阵里面的a g b c系数?这个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比如箭头处的系数咋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说定了一种ct sdm adc架构,既不是ciff也不是cifb,也不是固定的toolbox里面固有的架构,而是修改期中 ...

如果没有对应的架构,就需要手动推导参数。(我觉得如果有时间做手工推导还是挺好的)

你可以试试这个网站 https://www.sigma-delta.de/sdoptDt/index.html
这个支持自定义结构的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对应的架构,就需要手动推导参数。(我觉得如果有时间做手工推导还是挺好的)

你可以试试这个网 ...

佬,你还真有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对应的架构,就需要手动推导参数。(我觉得如果有时间做手工推导还是挺好的)

你可以试试这个网 ...

佬,有没有简化推导的方法,类似估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对应的架构,就需要手动推导参数。(我觉得如果有时间做手工推导还是挺好的)

你可以试试这个网 ...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是下面的,我能想到的
1.想办法往现有结构上靠,比如ciff,得到agbc,再把agbc等效到新结构
2.直接试,直接将最接近的ciff信号流图出来,然后新添加的支路系数的地方试。或者说定性分析

网友:
大佬,请问下有没有简便理解二阶dem整形的资料呢?最近看了好多文章还有understanding sdm ,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2025-05-22):
简单的循环bit的dwa算法的一些文章,佬有没有推荐,最好能用在1G左右的fs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5bit量化器可能会用在 osr比较低的应用中,不同应用场景的sdm adc虽然名字一样,实现方法却差别巨大,没 ...

好回答啊

网友(2025-10-10):
顶 CTDSM环路分析相关内容

网友:
大佬,最近刚开始做SDM,有一个问题搞不太清楚,请问一下CT-SDM中第一级积分器的输入共模电压怎么确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