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 DAC settling时间不够

楼主(2023-05-28):
我试着做了一个桥接电容SAR,可能是因为桥接电容选的单位电容比较大,DAC要达到稳定的时间会比较长,我尝试增大了导通开关的尺寸,但对DAC稳定的时间没有明显的改善,请问大家在遇到DAC稳定时间过长的情况会怎么处理呢?(我使用的是异步SAR Logic,每次比较器重置完就会开始进行下一次比较,所以给DAC settle的时间不是很多)

网友:
异步不是比较完成才会进行下一步吗?

网友:
开关大了,ron会小 但是寄生电容也会增加,还是降低unit cap 比较来的快

网友:
你是怎样看出DAC的settling时间不足的,依据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