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buck

楼主(2023-05-28):
初学者求知,高压buck和低压buck区别是什么?是特指输入电压很高的一类Buck电路吗?或者高压Buck和低压Buck电压一般在什么样一个范围?

网友A:
5V以下低压,5V以上高压。通常5V以下和5V以上,器件结果不一样。

网友:
5V以上需要使用ldmos
5V以下普通的cmos已经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以下低压,5V以上高压。通常5V以下和5V以上,器件结果不一样。

输入电压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以下低压,5V以上高压。通常5V以下和5V以上,器件结果不一样。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