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3-05-28):
求助各位大佬,当Verilog-A搭建的模块,在单个仿真时功能正确,但当将该模块与其他Verilog-A和Verilog模块连接到一起的时候,该模块的功能会频频出错,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大家有在仿真中遇到这种情况吗?该怎么避免

网友:
能具体的描述?环境问题?变量问题?

网友A:
能具体的描述出错信息?环境问题?变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的描述出错信息?环境问题?变量问题?

环境是AMS,进行的是数模混合仿真。如图所示,两个模块都是采用Verilog-A搭建的

单独给ADC一个电压的话,进行tran仿真的话,其转化的5bit数字值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换成连接到整个系统,每个clk周期由op_amp模块给ADC一个电压值的话,其读出的5bit数字值会出错。但错误的值与正确的值比较接近。
两个模块之间是不是要进行什么处理吗?
ADC代码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