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razavi的书上设计运放设计关于VOD的分配

楼主(2023-05-28):
为什么在razavi书上设计运放的时候,用平方律来分配VDS都是默认VOD=VDS呢?不是应该要VDS>VOD才能工作在饱和区嘛?这样的话稍微波动一下不就进入线性区了吗

网友:
VOD=VDS-VTH,VOD是过驱动电压的意思,你再看看你说的是啥

网友A:
我觉得是因为对于一个电路来说,输出摆幅是很重要的,对于一个低压的运放,只有2-3v的电压,如果不把管子的Vds限制在刚刚饱和的vod,会牺牲掉一部分摆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因为对于一个电路来说,输出摆幅是很重要的,对于一个低压的运放,只有2-3v的电压,如果不把管子的 ...

谢谢回答!
可是这样不是会很容易进入线性区嘛,我看sansen的书好像都说要让VDS大于VOD,大概100mV到200mV对吧。如果根据razavi这样计算设计出来的是不是并不“安全”?(有进入线性区的风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可是这样不是会很容易进入线性区嘛,我看sansen的书好像都说要让VDS大于VOD,大概10 ...

可能是拉扎维的书更偏向理论和理解,sansen更实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拉扎维的书更偏向理论和理解,sansen更实用哈哈

嗯嗯 可能是这样的,razavi设计完了还需要进行些许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