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波形可以作为激励吗?

楼主(2023-05-28):
请教一个仿真问题,场景是这样的:有两个子模块(模块A和模块B),算法需要A和B配合(有些信号是A输出到B,有些信号是B输出到A),现在把A和B一起仿真,前仿是正常工作的。我如果要在后仿里debug A,能不能把前仿里,B输出到A的波形存下来,作为后仿里A的激励,单独跑A的后仿?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前仿波形没有带时序。A和B之间是有交互的,根据交互的结果波形会有些许变化,你提前准备好了波形等于是忽略了这些变化。但把提前做好的波形作为激励送给B,技术上是可以的,使用PLI/VPI。你这个场景跟当初协助ATE工程师测晶圆一样,跑个vcd波形给他们转码,然后施加给die,看结果

网友:
从波形中提取激励是比较新的技术,还在研究阶段。
formal只会报告出违反约束的波形信号,formal工具貌似提供了一些方案把工具生成的波形变成激励作为普通simulation的输入,可以在普通的simulation复现该错误波形。具体没用过。

网友A:
如果是标准接口,EDA厂商有工具可以抓取波形的数据包打印到文件,使用脚本解析再驱动到环境上。比如axi接口,我们用过这种工具。大概流程是:fsdb转vcd,然后使用一个叫做什么convert的工具将vcd转换为文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标准接口,EDA厂商有工具可以抓取波形的数据包打印到文件,使用脚本解析再驱动到环境上。比如axi接口 ...

fsdbreport就可以直接从fsdb波形提取信号值变为文本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fsdbreport就可以直接从fsdb波形提取信号值变为文本保存

是的,但是这种貌似是每拍都会保存,所以一般还需要后处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