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数字锁相环模型

楼主(2023-05-28):
哪位大佬有全数字锁相环的模型,或者也是这个研究方向的可以一起探讨一下,没有模型直接搭电路属实困难啊

网友A:
用verilog实现过,具体细节不记得了,大概就是把模拟的环节用verilog实现出来,比如鉴相、频率调节,整体来说比较简单,不知道和楼主想问的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B:
用matlab来写也是可以的。可以参考bogdan的很早的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atlab来写也是可以的。可以参考bogdan的很早的论文

可以引个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erilog实现过,具体细节不记得了,大概就是把模拟的环节用verilog实现出来,比如鉴相、频率调节,整体来 ...

是的,一个环路的模型都可以,不过verilog写一个周期相比较长吧。

网友C(2023-11-10):
请问博主有找到吗?初学真的需要模型,感觉全网都没找到呜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博主有找到吗?初学真的需要模型,感觉全网都没找到呜呜

没有呢,可能需要根据要做的结构自己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