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管子阈值电压跟管子宽长之间的关系

楼主(2023-05-28):
MOS 管的阈值电压与管子宽、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最近仿真遇到耗尽管的宽度增大,阈值电压绝对值增大,长度增大,阈值电压绝对值减小
增强管宽度增大,阈值电压增大,长度增大,阈值电压减小,管子的阈值电压跟管子的宽长关系大吗,想要改变管子的阈值该怎么办,请各位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这应该是短窄沟道效应,用衬底端可以改变阈值电压

网友:
短沟道效应下阈值随沟长增大减小、沟长超过一定值后反短沟道效应阈值随沟长增加缓慢减小;宽度越大阈值越大这个不太清楚为啥跑扫描就是这样;要不就用体效应增加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