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使用过SMIC工艺后仿用QRC的前辈吗

楼主(2023-05-28):
查看了一下SMIC180BCD和SMIC55的库,参数提取都用的是QRC
研究了一周多,现在是最后提取一直失败
论坛里的帖子也是很久的,没有解决办法,再来求助一下大家。

有使用过SMIC工艺后仿用QRC的前辈吗

QRC这个tech lib是工艺库还是他的QRCtechfiles呢

Virtuoso Framework License (111) was checked out successfully. Total checkout time was 0.02s.
device n18 M ngate18 n18 ivpcell smic18bcdepi D G S B
Loading smic18bcdepi/libInit.il ...
        Loading smic18bcdepi/loadCxt.ile ... done!
        Loading context 'smic18bcdepi' from library 'smic18bcdepi' ... done!
        Loading context 'pdkUtils' from library 'smic18bcdepi' ... done!
        Loading smic18bcdepi/libInitCktPro.il ... done!
        Loading smic18bcdepi/libInitCustomExit.il ... Loading libInitCustomExit.il for smic18bcdepi
done!
Loaded smic18bcdepi/libInit.il successfully!
Loading smic skill utility
file="batchSetCDF.ile"loadfile="/home/IC/AIWEI_L_W_Z/PDK/smic18_Epi_1P6M_TM1_MTT2_HRP3k_MIM2_TYP2_oa_cds_v1.14_rev0_0_cciqrc/smic18bcdepi/../SMIC18_skillUtility/batchSetCDF.ile"/home/IC/AIWEI_L_W_Z/PDK/smic18_Epi_1P6M_TM1_MTT2_HRP3k_MIM2_TYP2_oa_cds_v1.14_rev0_0_cciqrc/smic18bcdepi/../SMIC18_skillUtility/batchSetCDF.il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ciwMenuInit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home/IC/AIWEI_L_W_Z/PDK/smic18_Epi_1P6M_TM1_MTT2_HRP3k_MIM2_TYP2_oa_cds_v1.14_rev0_0_cciqrc/smic18bcdepi/../SMIC18_skillUtility/batchSetCDF.ile" at line 0
device xxxxxx几十行器件描述

All device symbols for the extracted view are present.

INFO (LBRCXU-114): Finished /opt/eda/cadence/IC618/bin/qrcToDfII

INFO (LBRCXM-642): Constructing the RCX run script

WARNING (RCXSPIC-27104): p2lvsfile in tech directory does not have resistanc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s (TC1, TC2). ?temperature is ignored

agdsPrep: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termcap.so.2: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FO (RCXSPIC-27150): The following forked command failed.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for assistance.
agdsPrep -V -rundir XXXXXX(一堆目录,指向query_output)

Forking: agdsPrep -V -rundir XXXXXX(一堆目录,指向query_output)
ERROR (LBRCXM-644): Bad return status from RCX script generator. 0x100

INFO (LBRCXM-709): *****  Quantus QRC terminated abnormally  *****

楼主:
INFO (LBRCXU-111): Warning /opt/eda/cadence/IC618/tools/dfII/bin/qrcToDfII exit with bad status

INFO (LBRCXU-112): Warning Status 256

INFO (LBRCXU-113): Warning QRC execution terminated
用脚本运行,最后会报错这个

网友A:
用PEX ,PDK里面有个文档是教程,  在calibre/PEX/    SMIC_CalxEC………… 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EX ,PDK里面有个文档是教程,  在calibre/PEX/    SMIC_CalxEC………… 这个文件

哎,这个PEX文件夹都没有,PDK的docx文档写的也是用QRC。可能是论坛里下载的不全吧,没有办法了,以后用某个工艺做电路前,还是要搭简单电路来试试全不全

网友A:
calibre里面不是应该有三个文件吗?其中一个是PEX,我们用的是smic40的PDK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里面不是应该有三个文件吗?其中一个是PEX,我们用的是smic40的PDK

对啊,正常的都是有的。我那个没有,也没有rule.r rule.c rule.s文件,工艺库不全吧,没有办法。

网友:
应该是不全,换个工艺吧

网友B(2023-07-10):
引用 楼主:
对啊,正常的都是有的。我那个没有,也没有rule.r rule.c rule.s文件,工艺库不全吧,没有办法。
...

请问有这三个文件的话怎么用呀,求讲解,我不太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这三个文件的话怎么用呀,求讲解,我不太会

有这几个文件的话,就是PEX的流程走,网上视频文档教程应该不少

网友C:
大哥解决了吗?我提出来的av_extracted不知道咋弄,输出选择spectre的话又要报错跟你那个错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解决了吗?我提出来的av_extracted不知道咋弄,输出选择spectre的话又要报错跟你那个错一样 ...

没有解决,无果。以后还是先找个好的工艺库。PDK使用前先走一遍流程。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库不全,但是也没找到圈的

网友(2023-08-11):
这两天做了一下,voltus的仿真,顺带提了下QRC,是你们的PDK下载人员没有吧该下载文件都下载全,我之前以为缺东西,后来翻了翻总文件夹发现都是有的,比tsmc和别的还要直观点,工具文件和userguide都是放在一起的,这个是前两天看的,和服务器里的一样

网友:
这里要填qrc的文件,一般以.def结尾。不过smic不用这个填这个,它的qrc tech定义在setup界面。

网友(2024-01-23):
前辈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我也遇到了,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很可惜,没有。不清楚是不是我的PDK不全(论坛下的)。最终是找到了PEX文件来提参了

网友(2025-08-25):
你好,请问是论坛那个帖子下载的180BCD库嘛,请问calibre里面都是空的没有约束文件怎么画版图的呢

网友:
LVS和DRC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