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做过多比特分段失配整形的大佬指导一下小白

楼主(2023-05-29):
目前所知道的失配整形方案有DWA、蝶形、树形、矢量型,是不是只有树形和矢量型适合用于分段DAC呀,我用matlab验证了一下,输入波形是多比特sigma-delta调制器的输出,然后经过失配整形的算法给到DAC,输入幅度较大(-3dBFS)的时候对比了不分段的DWA和分段的树形,树形要略差一点(因为分段树形的面积会小很多,也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在输入信号幅度较小的时候(-60dBFS),树形结构就几乎不起失配整形的作用了,谐波能量和不加失配整形的情况差不多

楼主:
别沉啊,救救孩子

网友(2023-07-07):
求教是用simulink模型加入失配和DWA来分析PSD的吗?可以参考下您的matlab处理方案吗?在一些情况下信号幅度和DWA效果关系挺大的,不少论文提到了这一点,应该需要对于开关的百分比来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案,但我也刚刚开始研究DWA及高阶DWA

网友(2023-11-19):
请问 如何用MATLAB以及SIMULINK来进行仿真建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