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的PWM和PFM以及PS模式自动切换怎么实现呢?

楼主(2023-05-29):
DCDC的PWM和PFM以及PS模式自动切换怎么实现呢?想用比较器做,但是做的模式不切换,想知道该用什么逻辑电路?

网友:
PS模式是什么?之前没看到过。模式切换需要根据控制方式来定,论文里见到过峰值电流控制的PWM/PFM切换,是钳位补偿点电压实现的,单纯用逻辑电路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
做个小的数字转换电路就行了

网友:
PS是指phase shedding? 这些模式切换的话数字逻辑好实现,模拟比较难吧

网友:
Logic
1. PFM过渡PWM条件: IL 没有达到零 HS 已经需要开启
2. PWM过渡PFM条件: LS开启后 多次IL达到零
3. 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