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g osc

楼主(2023-05-29):
在只有1个vdd gnd时,在top时我们都是从pad分别单独拉一条VDD 到BG OSC 而不是直接拉一条VDD,知道该这样做,想问问为什么。

网友:
减少干扰

楼主:
osc是产生clock信号的,在供电路径上干扰应该比较小吧

网友:
根据图片这BG 跟OSC是两个模块,分开连接正常吧。如果是合并成一个模块的话才是一条线?

网友:
以下纯属猜测
1.既然OSC是产生clk的模块,势必有信号反转,电流会发生变化,如果同一根线接下来,由于压降的原因,BG自然会受到噪声影响,单独从PAD就不一样了,这是从电路思路考虑的

网友:
这是版图必须按电路考虑的东西,很多都是,甚至在同一个模块内,比较器采样的那条路都要求单独做电源地,不和内部共用

网友:
最简单你这么想,这俩都是很重要的模块,一个bandgap,一个产ck,mos都是从电源到底,中间通过不断组合,在I

网友:
最简单你这么想,这俩都是很重要的模块,一个bandgap,一个产ck,mos都是从电源到底,中间通过不断组合,bg需要干净的电源和地,ck同时也需要,如果因为电源地的影响,导致mos从源到漏,使得Id,Vgs不准,那不就前功尽弃了,更何况,如果这么简单,那整个chip其实只要net一样的连一起就对了,但事实并不是如此

网友A:
引用 楼主:
osc是产生clock信号的,在供电路径上干扰应该比较小吧

震荡起来干扰顶不住呀,心在烧,是爱情如烈火。

网友:
防止串扰

网友:
有条件的情况下拉两条线不是会更好吗,即防止了干扰又单独供电,这样提供的电流能力都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震荡起来干扰顶不住呀,心在烧,是爱情如烈火。

厉害

网友(2023-08-04):
引用 网友A:
震荡起来干扰顶不住呀,心在烧,是爱情如烈火。

你怎么发起了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