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相驱动芯片的输入偏置电流和高边输出漏电流怎么仿

楼主(2023-05-29):
请问我现在想仿不同输入条件下的input bias current是用dc还是tran呢?
输入偏置电流指的是输入管gate端的电流还是 ids?
输出端的漏电流怎么仿呢?

网友:
输入偏置电流指的是输入管gate端的电流还是ids
: BLDC pre _driver input 多给 MCU 输入 , 一般都CMOS + pulllow  ,   漏电流 pull Low 电阻

如果高边输出漏电流
  仿真 hi side 输入 high  ,  VS 电压上去后 VBST看到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