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出现过冲

楼主(2023-05-29):
电路结构和瞬态仿真波形如图,带隙输出存在一个很大的过冲,请问各位大佬为什么会产生过冲,怎么解决?

网友:
怎么能把带隙做成这样的,过充到电源1ms都恢复不了

网友A:
很明显,这是一个低功耗BG,由于电源上电时启动过程导致运放输出点初始值高,各电流镜支路电流偏大。导致VREF节点输出电压高(VBE1+I*R2),R207支路电亚偏高(VBE2+I*R1)。改低功耗运放增益比较低,电荷泄放缓慢。根本解决方法应该是,通过使能电路或者启动电路防止运放输出节点一开始过高的情况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这是一个低功耗BG,由于电源上电时启动过程导致运放输出点初始值高,各电流镜支路电流偏大。导致VR ...

感谢您的回答,我对比了仿真结果,问题原因确实和您分析的一样。图中电源上电10us,40us后使能,但是电路要使能后启动电路才能完成启动。请问应该怎么调整使能电路或者启动电路?

网友:
把启动电路做弱一些。启动电路过弱没办法正常启动,太强可能就会出现输出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