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数字校准问题

楼主(2023-05-29):
求大佬帮忙解释一下这个数字校准流程的原理,小白刚刚学数字校准,看不懂这篇论文是如何实现校准的。

根据查的论文看,用LMS算法的数字校准一般分为LMS 算法与伪随机码结合、LMS 算法与双通道 ADC 结合以及 LMS 算 法与低速高精度 ADC 相结合这几种。
看这篇论文,里面有用自适应滤波器那应该就是有用LMS算法。
但是为什么这里的参考信号是由ADC的输出,经过初定的权重组合,再通过一个最佳线性曲线拟合而成的呢?有失配的ADC使用初始权重出来的结果不是错误的吗?这个也可以用来作为参考信号吗?然后自适应滤波器如果直接设定为初始权重的话,出来的误差不就直接为0了吗?那结果岂不是还是错的?还是我理解上有问题?请大佬指导

这是斜波输入的前端校准

这是斜波输入的前端校准

这是正弦波输入的前端校准

这是正弦波输入的前端校准

这是原文的数字校准部分的描述

这是原文的数字校准部分的描述

网友(2024-08-26):
楼主知道了吗,我也有这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