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原理图显示连接关系

楼主(2023-05-29):
蓝色线和粉色线有啥区别?

网友:
没啥区别 如果单独几个线是特殊颜色的话最好问问电路是不是有啥特殊要求呢

网友:
问你们电路为啥要这么区分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按到9,然后点到线了;或者就是特殊要求,要么就是不小心Q到线,改了线的颜色

网友(2025-08-05):
这你都不会你还干什么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