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算放大器的共模输入

楼主(2023-05-29):
想问一下我这个全差分运算放大器的共模输入必须是VDD/2嘛?我的输入信号想给±300mv,我现在仿真ac能不能给共模电平为0v啊?

网友A:
这明明就是差模...
你的观念还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明明就是差模...
你的观念还不熟悉

大佬细说说被,我的输入信号打算给正负300mv,那我仿真ac的时候,差模和共模应该给多少啊

网友B:
差模是在共模的电平基础上浮动,所以你的共模设计好了之后是不变的,最后总的信号是1.5V±3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模是在共模的电平基础上浮动,所以你的共模设计好了之后是不变的,最后总的信号是1.5V±300mV ...

我打算全差分的输入信号是±300mv,所以我的共模输入给0v是不是可以啊,差模输入给0.3v,最后的话形式为0±0.3v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全差分的输入信号是±300mv,所以我的共模输入给0v是不是可以啊,差模输入给0.3v,最后的话形式为0 ...

但是 这样你的管子能饱和吗。。。不饱和电路功能就不行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