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ahb_vip中的example中应用apb_vip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3-05-29):
应用apb_vip时,在ahb_basic_env中实例化svt_apb_system_env和apb_shared_cfg,编译时出现以下错误:

token ‘svt_apb_system_configuration’ should be a valid type. Please delare it virtual if it is an interface.

svt_apb_system_configuration是在apb_shared_cfg中实例化的,然后我也将该类放在了ahb example的设计目录下的src/sverilog/vcs下面

该问题一直都没解决,请教各位大佬,感谢感谢!!

楼主:
已解决,是因为没有在top内import svt_apb_uvm_pkg::*

网友(2024-07-30):
我也遇到了,是因为apb一个env只能有一个master,或者只有一个slave,不能master,slave同时存在,所以需要用两个env去做master,sl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