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zavi课后题

楼主(2023-05-29):
如图(C)的答案VX和VY应该画反了,为啥VX的电压始终不变呢?为啥给一开始给C1充电的时候也只有ISS/2流过M1呢?

网友A:
个人理解哦,不一定对,在初始时刻M2截止,电流只从c和M1经过。而C上的电流和M4相等,M3和M4电流相等,所以Id1就是Iss/2,随着时间的变化Vy被抬升,c上的电流逐渐转移到M2管之中。VX的电压始终不变我理解是因为M3和M4的电流始终相等,为Iss/2,Vx也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哦,不一定对,在初始时刻M2截止,电流只从c和M1经过。而C上的电流和M4相等,M3和M4电流相等,所以 ...

谢谢大哥解答!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但是我的疑问是明明在给电容c充电,也会有电流从c的下极板流出嘛?这样子怎么实现充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解答!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但是我的疑问是明明在给电容c充电,也会有电流从c的下极板流出嘛?这 ...

当给电容电压为零,外界加上一个电压源给它充电时,电容的上极板被充上正电荷,下极板被充上负电荷,电流方向是一致的,不存在你以为的某种电流的泄放,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容的电流会逐渐衰减,这也是电容的充放电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给电容电压为零,外界加上一个电压源给它充电时,电容的上极板被充上正电荷,下极板被充上负电荷,电流 ...

那大哥的意思是说其实C的下极板一直都是有电流流出的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大哥的意思是说其实C的下极板一直都是有电流流出的对吗?

给电容充电,负电荷跑到下极板,表现的就是电流从下极板往外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电容充电,负电荷跑到下极板,表现的就是电流从下极板往外流

噢噢噢,我明白了,充电可以看成是正电荷跑到上极板,表现为电流流入至上极板;也可以看成是负电荷跑到下极板,表现为电流从下极板流出。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