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些指标影响了运放的增益带宽积?

楼主(2023-05-29):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1、哪些指标影响了运放的增益带宽积?
2、有什么方式可以提升?
3、哪些结构的增益带宽积比较好,哪些比较差?

网友A:
跟啥有关直接教科书看公式推导就行。
对初学者来说,增大GBW最简单方法就是加功耗和减电容。
假如要做宽带GBW设计,建议选单级运放,多级并不好做。

网友B:
根据公式推算,GBW=gm/2piCl,想要提高GBW就要减小电容或者是增加gm(也就是电流,或者说功耗),级联多个增益级会使得GBW上升,但是这样又会影响系统的带宽和稳定性。第三个问题我还回答不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啥有关直接教科书看公式推导就行。
对初学者来说,增大GBW最简单方法就是加功耗和减电容。
假如要做宽带G ...

谢谢大哥回复!

增大功耗了增益不是减小了嘛,Av=gmrout,gm与功耗的开根号成正比但是rout与功耗成反比不是吗?增益都减小了,GBW怎么增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公式推算,GBW=gm/2piCl,想要提高GBW就要减小电容或者是增加gm(也就是电流,或者说功耗),级联多个 ...

谢谢大哥回复!

增大功耗了增益不是减小了嘛,Av=gmrout,gm与功耗的开根号成正比但是rout与功耗成反比不是吗?增益都减小了,GBW怎么增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啥有关直接教科书看公式推导就行。
对初学者来说,增大GBW最简单方法就是加功耗和减电容。
假如要做宽带G ...

我明白了,增大了功耗,尽管rout会下降使得增益会下降,但同时位于输出端的主极点也往外推了。综合起来,导致GBW还是增大了。缺点是GBW增大了(也就是单位增益频率增大了),使得原本在GBW外面的次极点变得更不稳定了。就像图片这样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公式推算,GBW=gm/2piCl,想要提高GBW就要减小电容或者是增加gm(也就是电流,或者说功耗),级联多个 ...

我明白了,增大了功耗,尽管rout会下降使得增益会下降,但同时位于输出端的主极点也往外推了。综合起来,导致GBW还是增大了。缺点是GBW增大了(也就是单位增益频率增大了),使得原本在GBW外面的次极点变得更不稳定了。就像图片这样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回复!

增大功耗了增益不是减小了嘛,Av=gmrout,gm与功耗的开根号成正比但是rou ...

公式4楼已经给出了。
GBW跟rout没关系,因为极点反比于rout,与增益抵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式4楼已经给出了。
GBW跟rout没关系,因为极点反比于rout,与增益抵消了。

嗯嗯 ,谢谢老哥解答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