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关于SAR输入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3-05-29):
如图所示,做的一个8b的sar,输入信号是满摆幅的sin信号,最后用DAC输出。现在的问题就是输入信号在接近vdd(1.1v)的时候,CDAC收敛不到1lsb,导致最后输出存在削顶的情况,请教下各位引起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该从哪里入手去解决呢

dac输出后存在削顶

dac输出后存在削顶

接近vdd时cdac建立情况

接近vdd时cdac建立情况

楼主:
求大佬指导!

网友A:
是比较出来的数字位就错了吗? 对应比较器的输入p n电压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比较出来的数字位就错了吗? 对应比较器的输入p n电压对吗?

没有错吧,比较器的输入电压都没问题,是输入信号接近vdd的时候,adc的输出电压被削顶了,就是输入的范围达不到满摆幅,只能从0-vdd(1.1v)减到0-1.07v左右才能没有削顶的情况

网友B:
调整你的lsb看看...或者你的full range vref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错吧,比较器的输入电压都没问题,是输入信号接近vdd的时候,adc的输出电压被削顶了,就是输入的范围 ...

你的输出电压不是用理想的DAC来做的吗

网友C:
感觉是Vref有问题,到最后两条线趋势是对的,但是1个lsb也没办法合拢到一起,说明开始的时候,采样端的电压DC值就不对,建议看看第一个周期结束时候的电压差值是否正确。感觉你单个lsb应该是不会存在问题,因为你的采样电容和DAC应该是公用的同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Vref有问题,到最后两条线趋势是对的,但是1个lsb也没办法合拢到一起,说明开始的时候,采样端的电压 ...

我的vref用的就是vd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Vref有问题,到最后两条线趋势是对的,但是1个lsb也没办法合拢到一起,说明开始的时候,采样端的电压 ...

第一个周期电压下降的值会比计算的小一些,而且我这个也发生了共模偏移,共模是543mv左右,小了7mv,不知道是不是共模偏移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你的lsb看看...或者你的full range vref

请教下lsb怎么调呀,full range vref就是vref电压吗

网友D:
你好,能否在第一张图上加上输入信号的图像,并且跑完一个完整周期。这个目的是确定到底是offset还是gain error。
然后能否再展示一下第二张图做差值的情况,因为如果是gain error的话,大概率是时钟馈通跟沟道注入的影响(如果你的电容阵列没错的话),debug的话我还是更关注它俩的差值。(这里排除了reference buffer的考虑,因为你上面说了,你vref用的是vdd)
帮顶,以上是个人的一点拙见。这里有点小问题,没太看懂第一张图是怎么plot 出来的,怎么感觉像是一会儿给了输出的数字码一会儿给了输出数字码的取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能否在第一张图上加上输入信号的图像,并且跑完一个完整周期。这个目的是确定到底是offset还是gain e ...

谢谢您的回答,第一张图是我最后通过理想dac输出的波形图,输入信号频率为奈奎斯特频率。关于您说的一些图片我放在下面了

采样在大于1.075v以上时出现削顶

采样在大于1.075v以上时出现削顶

以550mv为共模时,两边建立的差值

以550mv为共模时,两边建立的差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第一张图是我最后通过理想dac输出的波形图,输入信号频率为奈奎斯特频率。关于您说的一些 ...

分享一下我的思路,不见得对,但希望能给你一点帮助。
我觉得应该类似于gain error,我觉得你可以关注一下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一方面是开关电容阵列的,一方面是比较器的),然后如果单电容选的比较小的话,CDAC电容阵列的寄生电容比较大的话,貌似也会贡献比较大的gain error。然后就是reference buffer,这里你vref给的理想源貌似不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下我的思路,不见得对,但希望能给你一点帮助。
我觉得应该类似于gain error,我觉得你可以关注一 ...

谢谢老哥,我去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