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相控制器为什么要使用pll

楼主(2023-05-29):
多相控制器为什么要使用pll:

如果采用更高的基频,通过倍频来实现相位差,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模拟方案用PLL吧,更为简单;数字方案就用更高的时钟频率,然后分频实现了。也和控制方式有关,我们用的COT,纯靠ramp来使得各相交错了,没有去额外强制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方案用PLL吧,更为简单;数字方案就用更高的时钟频率,然后分频实现了。也和控制方式有关,我们用的COT ...

模拟方案,用分频器不是也更简单吗?我只要有一个更高的时钟。比如工作1M,4phase,只要有4M时钟就可以。

网友B:
为了多芯片并联使用的时钟同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拟方案,用分频器不是也更简单吗?我只要有一个更高的时钟。比如工作1M,4phase,只要有4M时钟就可以。 ...

如果是16phase呢?如果过工作频率是一个范围呢?当然,个人也觉得从整体角度来说用数字方案更好,我们就用的数字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6phase呢?如果过工作频率是一个范围呢?当然,个人也觉得从整体角度来说用数字方案更好,我们就 ...

多谢,你说的数字方案是不是就是通过分频器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多芯片并联使用的时钟同步吧

级联时,平分周期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说的数字方案是不是就是通过分频器实现的

这个其实细节蛮复杂的,不单单是各个相之间的交错,还有轮相分配等。如果楼主你是做VRM的话,还有增减相控制等,不是单单的分频实现这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