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rminal里面双击复制容易被interrupt(中断退出)

楼主(2023-05-29):
当我双击复制文件名字(或者通过左键选择):
之后会默认产生一个步骤:

这个步骤让我特别苦恼,如果正在dc或者innovus里面运行一些步骤,会被提示“再一次就中断程序”,经常就这样退出掉:
我看小伙伴双击就能复制且不会产生这些麻烦,不知道为什么,希望有朋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是不是翻译软件开了取词功能,把翻译软件退出试试

网友B:
新开terminal试试。
ctrl +z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开terminal试试。
ctrl +z试试

感谢回复!都试过了,没有用qaq
因为实在不是一两次的问题了,每次打开terminal都是这样orz

网友C:
双击选择后把光标移到text editor(如nedit)窗口里,点mouse middle button,自然就copy过去了,不需要ctrl-c, ctrl-v。
也可以按下鼠标左键拖动选择,再点mouse middle button。
也可以在选择后点右键弹出菜单,选择copy。

网友D:
你看错小伙伴的操作了吧,人家应该是左键选中,按中键复制的,,,而你是不是左键选中,按了ctrl+C复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击选择后把光标移到text editor(如nedit)窗口里,点mouse middle button,自然就copy过去了,不需要ctrl- ...

你好!我没有使用crtl+c/v,而是左键选择复制,中键粘贴。
我的问题出在复制的动作。无论是拖动选择(我知道选择之后就会自动复制),还是左键双击选择,都会等同于键入crt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错小伙伴的操作了吧,人家应该是左键选中,按中键复制的,,,而你是不是左键选中,按了ctrl+C复制的 ...

你好!我没有使用crtl+c/v,而是左键选择复制,中键粘贴。
我的问题出在复制的动作。无论是拖动选择(我知道选择之后就会自动复制),还是左键双击选择,都会等同于键入crtl+c

楼主:
我知道为什么了,无论是我的左键双击操作还是拖动选择操作,在terminal里都给我等同于键入crtl+c

如上图所示,当双击'process',产生了crtl+c的命令
怎么办呀真的好奇怪TvT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为什么了,无论是我的左键双击操作还是拖动选择操作,在terminal里都给我等同于键入crtl+c

source 别人的.cshrc试试,看是不是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urce 别人的.cshrc试试,看是不是配置不对。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翻译软件开了取词功能,把翻译软件退出试试

真的是这样!我把百度翻译关掉就好了orz

以为win和linux不会有影响呢,他也取不到linux的词呀,奇怪嘞!
真的谢谢呀!!不然这个问题不知道困扰我多久TvT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是这样!我把百度翻译关掉就好了orz

以为win和linux不会有影响呢,他也取不到linux的词呀,奇怪嘞! ...

推测百度翻译是根据鼠标动作来触发取词的,所以左键+拖动就自动帮你取词复制,前阵子同样问题被折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测百度翻译是根据鼠标动作来触发取词的,所以左键+拖动就自动帮你取词复制,前阵子同样问题被折磨过
...

哈哈 还好你被折磨过(夺笋呀) 不然哪有我这么幸运捡个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