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办法检查layout上串联电阻接到PAD的nwell

楼主(2023-05-29):
(无正文)

网友:
出pin的名字加上pad_xxx前缀,然后drc可以检查出来

网友A:
意思是想实现:即使此NWELL是过电阻连到PAD的,也想把这个NWELL识别成IO的NWELL,也要报latchup间距吗?如果是这个的话,DRC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想实现:即使此NWELL是过电阻连到PAD的,也想把这个NWELL识别成IO的NWELL,也要报latchup间距吗?如 ...

前提是需要连接关系在电阻处不断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提是需要连接关系在电阻处不断开?

我没具体看,但是我知道基本所有DRC rule都可以会有这个option来检查latchup rule,即电阻能切断IO和内部的连接性和不切,如下图:

如果你想自己写的话,照的他这个option依葫芦huap

网友:
具体怎么操作。大pad的labe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具体看,但是我知道基本所有DRC rule都可以会有这个option来检查latchup rule,即电阻能切断IO和内部 ...

这种的话就是全局的res都通了,这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或者说你为什么有这个需求,只是想显示过电阻接PAD的NWELL区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