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latten

楼主(2023-05-29):
procedure(flatten(nlist)
foreach(mapcan ele nlist
       if(listp(ele)
      flatten(copy(ele));then
      ncons(ele)
)
)
求助,帮忙解释一下
看不懂,感谢

网友:
语法有错误,逻辑也不能理解

楼主:
help 文档里的

楼主:
可能是哪里敲字的时候敲错了

楼主:
对照了一下最后少了个括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照了一下最后少了个括号

那你自己运行一下这个函数就知道它的逻辑和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