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放大器为什么要采用

楼主(2023-05-29):
这个放大器的第二级为什么要增加M7,M6,为什么不在M5的漏端输出呢

网友:
從 class-A opamp 變為 class-AB opamp

网友A:
输出级从gmp变成gmp+gm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级从gmp变成gmp+gmn

大神能详细说一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这么做的好处是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能详细说一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这么做的好处是啥

输出级驱动从单管common source变成俩管子共同作用,无论小信号是正或是负,在p管和n管上是共同作用的。好处是增益高,相同增益需求条件下可以减小第二级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级驱动从单管common source变成俩管子共同作用,无论小信号是正或是负,在p管和n管上是共同作用的。 ...

非常感谢大神,我明白了

网友B:
好像是为了瞬态跳变增强型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为了瞬态跳变增强型设计的

大神能详细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