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库转db库不成功

楼主(2023-05-29):
lib库转db库失败,
左图是library compiler报的warning,右图是lib转db的脚本,
有没有大佬指点下为啥转db失败呢,小白感激不尽

网友A:
脚本写的不对
你要写的是lib,不是cell
set  lib_list  [glob /xx/xx/xx/*.lib]
foreach lib $lib_list {
  read_lib $lib
  set lib_name [get_object_name [get_libs]]
  write_lib -format db -output $lib_name.db  $lib_name
}

网友:
could you please share this VM?

网友:
set lib_name [get_object_name [get_libs]]
===
应该要用这个comma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写的不对
你要写的是lib,不是cell
set  lib_list  [glob /xx/xx/xx/*.lib]

是的,应该是lib,不是cell,感谢感谢